联想B460奇怪问题

楼主(2016-03-12):
机器换过CPU供电和铁壳,一通电跑到0。60左右不会动,CPU BIOS换过还是一样,电压都出了,是HM55坏了吗,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
铁壳没有换好,或者diver 有问题

网友:
供电出全了  复位有了吗  BIOS   供电有吗   1 2 5 6脚对地值正常吗      侦周期有波形吗    内存换过吗  内存条件正常吗

网友:
解决了么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