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31Swl+ 偶尔黑屏

楼主(2016-03-12):
接手一AOC 931sw+ 故障现象为开关一闪黑屏 换灯管问题解决!试机一天没问题!关机正想交货!但最次开启电脑,显示屏黑屏,电源灯蓝色长亮,需要拔电源重插又能正常使用!!经检查确定黑屏时是on\off没有3.3v 输出!!跑线是图像芯片HX6803-A 28脚发出信号经一电阻到三极管B极控制on\off.! 出故障时HX6083-A发出的信号一直是高电平,无论是开机还是关机都不会变!!正常时是低电平!板号715G2681-1-4 程序刷过无果!是不是还有其它电路影响on\off的呢!有大神遇到过这情况吗!!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了程序还不行,那芯片会有问题??

网友:
要MCU坏了,还不如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