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6-03-12):
      一台组装机,装系统都是到滚动条就重启!换了几个系统装也一样,安装版的也不行!内存  硬盘 电源....都换过就差主板没换了!进BIOS把硬盘模式都改了个遍,网卡 声卡 USB等都禁用了也是一样重启!一到滚动条就重启,XP  win7 都是一个样!安装版的刚安装完第一次进会一直在滚动条转 就是进不去了 死机了!有时会蓝屏 蓝屏代码0x0000007e,现在无从下手了~~~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或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刚开始的问题是风扇不转,客户自己买了个风扇回去装上就进不了系统了!主板是技嘉GA-78LMT-S2 已经刷过BIOS

补充内容 (2016-3-30 09:49):
最后还是换主板了,没办法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换主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换主板就好

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B: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硬盘都换了 你说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主板的南桥出现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CPU座了·   呵呵  换主板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7e印象里是硬件有问题,先试试换内存,再显卡,最后主板

网友:
换南桥,要不换主板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换主板了  真没办法

网友:
建议1吧硬盘数据线换根试试! 2吧光驱拔掉 别插! 最后在考虑换版

网友:
客户自己买了个风扇回去装上就进不了系统了!
------------------------------------------
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

详细问下客户过程。
仔细检查下 CPU座子、主板风扇下面,周围附近的线路是否被挂断、损坏。

网友C:
电路板正反两面都要仔细检查。。已经遇到N多个安装风扇被一字改刀弄断线路的情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正反两面都要仔细检查。。已经遇到N多个安装风扇被一字改刀弄断线路的情况了。。。

他说就单单卸掉风扇换上去 不转 后来拿来我这 我装上就转了!!他说没有碰到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就单单卸掉风扇换上去 不转 后来拿来我这 我装上就转了!!他说没有碰到什么地方

客户那边的实际情况,很难猜测。弄好就行了。

网友E:
AMD的CPU也容易坏,好像你还没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CPU也容易坏,好像你还没换吧?

CPU换到其他板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仔细检查下主板

网友F:
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吗
古立腾达电脑
换主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吗
换主板了

网友:
大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