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电源接口DIY的问题

楼主(2016-03-12):
液晶电源板接口烧到黑色,要求更换接口,但是发觉没有同类型的,就改用图中这款,但接电源板线的,又不够长,所以加接了一头铜线的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补充内容 (2016-3-25 12:40):
已解决了,过了这么多天,都没有要再修了,已经换了几条电源丝了加皮的,没有照上来,多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水王你这样灌水要被封号的,现在不能随便注册了...

网友:
找点粗点的线

网友:
那样的话,我换过一断好点,粗点的线,谢谢!

网友:
线可以粗点,焊牢固点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网友:
可以的,但你这线也太烂了,,,

网友:
看楼主接的这点线,我真是无语了,这么长一段铜线漏在外面。

网友:
你用这线也太烂了  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
这个年代找个线还是问题吗?

网友:
我这有热缩管 可以免费邮寄给您

网友:
还赶不上直接焊接呢!

网友:
这就是看点,“引人入胜”,小心。。。。。

网友:
随便找一节线也比你的粗点

网友:
有点貌似是灌水

网友:
用一段好点的线,应该不难吧

网友:
最好换粗点的线

网友:
接个延长线不就成了

网友:
接个钢丝 短路会不会烧掉

网友A:
这,,,起码找个带皮的吧,,这样不是你那论坛开玩笑就拿生命开玩笑啊

网友:
楼主啊,再怎么说好点的线还是要找来用的啊!

网友:
那线连皮都没有 。心里也能过去呀

网友:
找根粗点有塑料外皮的铜线,双头上锡焊上线与线的连接处还要套上多层热缩管套

网友:
大叔  你这贴好水!  我都会修!

网友:
安全第一。维修要小心触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起码找个带皮的吧,,这样不是你那论坛开玩笑就拿生命开玩笑啊

已经封了电工胶布了!

网友:
我的神呐  你就不能大方点     这样即使是N 线 烧不断 但是也不安全呀  做点好事好么

网友:
这个好不容易啊

网友:
做好绝缘,别碰到一起短路

网友:
安不安全啊,不小心触电了

网友:
楼主  你这样做 安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