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招保养好你的电脑

楼主(2016-03-12):
十几招保养好你的电脑

  电脑维护是对电脑硬件和软件进行日常清理、保养和优化的工作。其中主要包括系统维护、硬件工作环境的清理、电脑系统本身的维护、垃圾文件的清理、磁盘空间清理和碎片整理等。对电脑进行日常维护不仅能够减少出现故障的概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电脑工作寿命。

电脑日常维护有:

  一、保证电脑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温度在10℃-35℃度,湿度在30%-80%之间,交流电压在220V上下。

  二、夏天时注意散热,避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用电脑,冬天注意防冻,电脑其实也怕冷的。特别是潮湿的季节里要定时开机,否则机箱受潮会导致短路,经常用的电脑反而不容易坏。但如果家居周围没有避雷针,在打雷时不要开电脑,并且将所有的插头拔下。

  三、电脑不用时,要用透气而又遮盖性强的布将显示器、机箱、键盘盖起来,能很好的防止灰尘进入电脑。

  四、尽量不要频繁开关机,暂时不用时,干脆用屏幕保护或休眠。电脑在使用时不要搬动机箱,不要让电脑受到震动,也不要在开机状态下带电拔插所有的硬件设备,当然使用USB设备除外,不要在机器工作时搬动主机。

  五、使用过载保护和三个插脚的电源插座,能有效的减少静电,若手能感到静电,用一跟漆包线(就是外面是塑料,里面是铜丝的那种),一头缠绕在机箱后面板上,可缠绕在风扇出风口,另一头最好缠绕在自来水管上,如无法碰到自来水管,只要是金属物体能同大地(土壤)接触的就行。

  六、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尽量减少装、卸软件的次数,对软件系统定期保养维护。

  七、安装杀毒软件,注意对病毒的防御,要定期检查和清除病毒。

  八、遵循严格的开关机顺序,应先开外设,如显示器、音箱、打印机、扫描仪等,最后再开机箱电源。反之关机应先关闭机箱电源。

  九、显示器周围不要放置音箱,会有磁干扰。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亮度越暗越好,但以眼睛舒适为佳。

  十、电脑周围不要放置水或流质性的东西,避免不慎碰翻流入引起麻烦。

  十一、机箱后面众多的线应理顺,不要互相缠绕在一起,最好用塑料箍或橡皮筋捆紧,这样做的好处是,干净不积灰,线路容易找。

  十二、每过半年,对电脑进行一次大扫除,彻底清除内部的污垢和灰尘,尤其是机箱,但要在有把握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对硬件不熟悉,还是少碰为妙。

  十三、养成劳逸结合的习惯,不要通宵达旦的玩电脑,对电脑的使用寿命不利,而对于身体的伤害则更大,显示器、机箱、鼠标和键盘都是有辐射的,键盘上的辐射量实际上更大。

  以上就是电脑保养的方法了,这十几招你学会了?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养方法
就是看谁去了

网友:
许多人的电脑一看就是个吸尘器,到坏了才拿去修理

网友A:
家庭电脑  不出毛病是不会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电脑  不出毛病是不会拆开的

不用非得出毛病才拆开,其实保养电脑很重要,可以适当保养一下,清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