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待机电容微短修复,无分下载发帖赚份,兄弟们多给点

楼主(2016-03-12):
HP G4
板号:DAOR23MB6D0
故障:上电0.025,按开关跳到0.038
查了PU3,LDO 3 5V正常,按开关18pin S5_ON开启有,无输出3 5V电

用波打瞬间无输出,直接更换芯片,用51123代换,结果LDO 3 5V变低,难道代换不了,换回原芯片发现LDO也偏低。
复查芯片各脚发现pin16 VIN电压只有15V左右,查PR90变值90欧了,更换后还是一样,PR90又是变值80多欧,直接更换PC60,故障排除

总结:PC60有值了,不直接短路微漏电,在更换IC时受热使其更加严重才显出原型。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故障有时候修起来比较花时间

网友:
我是新手受教了~~谢谢

网友:
电容变质了

网友:
学习了 要是 我还不一定会注意那里

网友:
电容小短路,,,

网友:
这种烧鸡烧不出来哦

网友:
这样的 故障  有点小麻烦

网友:
这种微短路的  最难找了    要坏不坏的

网友:
电容微短 是怎么测的   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