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nex-5r镜头SELP1650无法识别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6-03-12):
Sony索尼nex-5r镜头SELP1650无法识别的维修方法

  朋友的一台Sony索尼nex-5r相机在自拍的时候摔了,开机的时候SELP1650镜头伸不出来,显示无法识别,让我帮忙维修一下。Sony索尼nex-5镜头机械设计不好,不是很容易拆解,下面我把Sony索尼nex-5镜头维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大家参考。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

  Sony索尼nex-5r镜头正面: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2

  Sony索尼nex-5r镜头侧面: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3

  Sony索尼nex-5r镜头反面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4

  Sony索尼nex-5r维修需要的工具: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5

  Sony索尼nex-5r拆机维修方法/步骤:

  1、首先拆背面4颗螺丝开盖。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6

  2、反上排线扣,拆下盖子。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7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8

  3、松固定电机的螺丝,取下电机及其排线。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9

网友:

  Sony索尼nex-5r拆机维修方法/步骤:

  4、取下控制电路板。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0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1

  5、松4颗外圈固定螺丝,外圈和内圈相对的位置,做好记号,以后安装少点麻烦。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2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3

  6、用手捏着下面的几个凸起,慢慢从这面把镜头取出。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4

  7、成功分离(捏下图右边有蓝色笔画的那几个点)。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5

  8、调焦的圈圈。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6

  9、用棒棒拨动齿轮,令中间的镜头玻璃向下移动,中间这层圈向上拉。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7

  10、分离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8

Sony索尼nex-5r镜头无法识别 图19

网友A:
不能上传了!待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上传了!待续……

你可以制作pdf一次弄完的

网友(2016-04-18):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
搞好了
你的图片和另外一个论坛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是那个抄袭那个的
还是你们是同一个人
不过另外论坛那里是全图

网友:
我来试试
。。。

网友B(2016-06-11):
谢谢分享爱爱啊爱爱啊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爱爱啊爱爱啊啊 啊

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