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AMD板 跑C6C5...

楼主(2016-03-12):
V星AMD板 跑C6C5... 870-g45 求助問題

补充内容 (2016-3-13 14:07):
拆掉 KB 就會變成 C7   可是 C6C5真的很少遇到...

补充内容 (2016-3-13 14:08):
內存供電 SDA、SCL、VDD 都3.3V

网友:
内存没过,查下内存的条件,还有就是北桥

网友:
这个板子干桥去吧!!90%的几率!!

网友:
测内存条件 排除CPU 内存的问题 AMD可以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拆掉内存转换电压
6321小6脚还是小8脚 忘记了
如果觉得怕有后遗症直接换掉

网友:
先刷干净内存槽不行换内存槽

网友:
你至少得查一下内存的几个关键工作条件。

网友:
焊接北桥试试吧

网友:
楼主先别急着焊桥。
C6的含义是无法检测到内存,也不排除BIOS问题。
请按如下步骤修理:
1)跳线,再开机
2)不行就清洁内存,内存槽
3)还不行就查内存供电。
4)按压NB,看问题是否重现,如不重现,说明NB虚焊。
5)还不行就刷BIOS
6)最后换BIOS芯片

网友A:
有时候I O 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I O 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IO換過了. 無解

网友B:
喇叭测试看过了CPU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测试看过了CPU没有

不載記憶體會 嗶嗶叫.  所以就是卡在 記憶體或自檢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