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不触发

楼主(2016-03-12):
联想G490图纸LA-9631P。开关无电压,无待机供电,公共点无电压,充电芯片BQ24727RGRR工作条件20脚有19V,16脚5.9V,6脚ACDET2.9V,5脚ACOK5.9V,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直接拉通看下能开启不 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B:
先修保护隔离    看下保隔的控制级是由哪控制的

网友:
应该有个升压过程去开启保护隔离的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通看下能开启不 后级有短路吗

直接拉低吗,拉低acok吗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应该好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修保护隔离    看下保隔的控制级是由哪控制的

就是这个aco应该为低,但是他现在高电平,现在不确定是芯片坏还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aco应该为低,但是他现在高电平,现在不确定是芯片坏还是条件不满足

ACO这个信号后面带#不带#的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D:
4脚没测下有多少电压。

网友:
怀疑就换个试试,这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
直接拉低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O这个信号后面带#不带#的

如果带呢,就是芯片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带呢,就是芯片坏吗

如果带的话就是低电平有效   现在高电平 肯定不对  如果不带  那现在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带的话就是低电平有效   现在高电平 肯定不对  如果不带  那现在是正常的

没看到带#但是ACOK上面有一道横线,上传不了图片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脚没测下有多少电压。

4脚cmpin是什么作用呢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通看下能开启不 后级有短路吗

公共点好像不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带#但是ACOK上面有一道横线,上传不了图片郁闷~!

不带#  那现在是高电平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  那现在是高电平  是正常的

直接拉低试了下结果烧了一个P管,换了一个P管上去,还是老毛病,

网友:
解决了吗?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看看PQ301 PQ302 G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