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C 不触发 附图

楼主(2016-03-12):
修到2台V480C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插电源瞬间有3V 5V,马上掉
怀疑短路保护

测3V 电感对地  320
测5V 电感对地  40

5V明显偏低,但手上有好板 测5V对地也是40左右,暂时排除短路
测的 1125C 3V 5V开启EN   都有3.3V
换1125C无果,陷入困境。

还是怀疑短路保护,所以用线接3V电感,  电流表打到3V烧鸡。  电流0.42左右 也算是正常
接5V电感  电流表打到5V烧鸡。  电流0.9A  明显高了。
顺势摸两把   发现USB供电 U6102微烫,拆掉后 烧鸡电流恢复正常

装机测试亮机

今天又接到一台同样 3V 5V瞬间掉。 直接拆U6102 正常

这是通病吗

G480绿板图纸和V480S绿板的一样,有G480的就不用浪费积分下载了

网友A:
拆掉了需要装上吗

网友B:
3 5V电感 正常情况下  都得在100以上的阻值   40明显低了        直接烧机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了需要装上吗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电感 正常情况下  都得在100以上的阻值   40明显低了        直接烧机就秒杀了

好主板就是40的   所以没在意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保护拉

网友:
顶,支持一个还算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