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CQ40不触发

楼主(2016-03-12):
今天接到一机子HPCQ40正面

板号

不说废话直接上电,,一看5A

大家也知道一看就知道是共公点短路了,  这种故障最直接的办法就烧机大法。

结果发现是个电容短路了,,把它换掉,  上电电流一路跑,亮机

好了,今天没容量了,亮机图只能明天发了。

各位加点分吧,没分了。。。。。。。。。。。。

网友A:
是不是太水了点   这种贴子  有任何意义?????????

网友:
必须有图有真相.这............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没钱下载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严重的水帖吗?    发这个帖子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水了点   这种贴子  有任何意义?????????

下载分不好拿 ,发个帖 还有10分呢

网友:
算做你的维修日志也不错,烧鸡没有把别的烧坏算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