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死机

楼主(2016-03-12):
有台联想B470e集显开机正常用几分钟就死机,特别是用鲁大师性能测试马上就死机了,温度正常的,内存换过,硬盘换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有哪位遇到过的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那机器不是有乌龟管么

网友:
换南桥吧  我修一个独显的也是死机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机器不是有乌龟管么

是啊,但并没有烧伤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但并没有烧伤的地方

你开机的时候 拿手去摸乌龟 看哪一个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