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 VER1.0

楼主(2016-03-12):
联想CFM1D3M VER1.0

网友:
我这个跑马的,刷个试哈

网友(2016-04-28):
谢谢楼主提供先收藏了

网友:
原板备份是4M 你这个怎么才2M

网友:
积分不购啊,怎么办

网友:
下个试试看 刚才下了个4m的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我的是ID错误一串FFFFFFFFFFF,你的刷完不跑吗了

网友(2016-06-05):
下载积分不够,不是在灌水

网友:
这个不该是25q32 4M的bios吗   你的为啥是25l16 2M的

网友A(2016-08-11):
我的是USB没有供电,怀疑是南桥为题,不知道刷一下管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USB没有供电,怀疑是南桥为题,不知道刷一下管不管用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是不定时重启 或不开机 刷个试试

网友:
不知道是2M还是4M

网友:
下个来试试吧

网友B(2016-09-12):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USB没有供电,怀疑是南桥为题,不知道刷一下管不管用

这个是个通病的 usb边上有个八角芯片 把芯片拆掉一八脚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经验分享,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
刷上去怎么不开机

网友(2016-10-25):
CFM1D3M 我的点不亮 CPU 有温度 刷BIOS 可以吗

网友:
谢谢了 正需要 下载试试

网友:
CFM1D3M 正需要 下载试试

网友:
CFM1D3M 下载试试  正需要

网友:
有没有下了刷上好了的我的来试下看 好了再回 顶个

网友:
刷完了 没用,我的电压都有 复位也有再找找别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通病的 usb边上有个八角芯片 把芯片拆掉一八脚相连就可以了

我也是USB供电问题,感觉是BIOS如如果不是就是I/O坏了

网友:
这个能用吗?确定是这个板子上的?只有2M?

网友(2016-12-20):
我这个不过内存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拔掉内存 滴滴滴报警 缠上内存 不显示 跑87  DB

网友:
下载  刷一下试试  好了 点赞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出问题或者刷错不加点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正需要

网友:
骗子 骗我分

网友:
这个是几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