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6-03-12):
联想G480 待机电流0.22 待机新品烫 3v 5v线性不短路  开机芯片去掉还是一样

网友:
线性不短路  那就是PWM有短路了  打下值看是哪一路短 然后进行烧机

网友:
谢谢提示,机器南桥烧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
也碰到发烫,待机偏高的了

网友(2016-04-17):
3,5V 测下阻值!烧机!

网友:
待机3V5V 正常对地14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