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本DOS下CPU 供电是一路工作还是两路?

楼主(2016-03-12):
V470本DOS下CPU 供电是一路工作还是两路?  有个 V470 的本 电流跑到 850MA 不亮,测 没有集显供电,去内存 电流 670MA ,内存复位有电压 ,看来是跑码的,写BIOS  换CPU 换内存 焊显卡 都不行,最后换南桥  还是一样,测安饼哥说的去了CPU 换NCP6121 电阻,集显供电上去了,说明PW电路也 正常的,还有什么原因呀? 还有什么条件呀?             测 CPU—CORE 供电 PL4301 这一路正常工作, PL4302 工作3S就停了,电感上没持续的波,只有一路能正常工作,在集显工作前CPU 只有一路工作 正常吗?  还是这就是不出集显的原因呀

网友:
我知道这机子一路CPU供电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正常不进系统时是一路供电吗吗?

网友A:
江小南,V470修的怎样了,有结论吗

网友:
没招了 ,南桥也换了 还是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排阻上有波形 说明有可能过内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小南,V470修的怎样了,有结论吗

没招了 ,南桥也换了 还是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排阻上有波形 说明有可能过内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