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电路图

楼主(2016-03-12):
请问哪位有啊
型号:华硕P5PL2-E    Ver:1.01G

网友:
现在是缺什么条件呢???这里找不到图纸就去淘宝看看啊!!

网友:
好老的板子了  ,找不到图纸了

网友:
这板子只适合练手了。维修价值没得了

网友A:
坛子没有吗?应该有吧

网友:
华硕一般没电路图。只有点图。

网友:
华硕主板只有点位
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没有吗?应该有吧

华硕只有点位
楼主这个主板问题应该不大
也好修

网友:
很早的主板 图纸没有 只能找个类似的参考

网友:
华硕的主板很少有图纸,搜一下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只有点位
楼主这个主板问题应该不大
也好修

点位还不会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