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55V-S档11,诊断卡卡在11

楼主(2016-03-12):
翔升翔升A55V-S档11,诊断卡卡在11,刷BIOS

网友:
使用RT809F刷

网友A:
刷了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好了吗???

刷好了,必须的

网友B:
楼主是知道档11的意思该刷BIOS,还是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知道档11的意思该刷BIOS,还是碰的

主板出现莫名其妙的代码 一律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出现莫名其妙的代码 一律先刷BIOS

原来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D:
刷了 跑码还是挡11,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 跑码还是挡11,没用

主板的板号要一样 亲

网友D:
板号是绝对一样的,不会错的,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号是绝对一样的,不会错的,还有其他方法吗

你确定刷成功了?

网友:
11不一定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号是绝对一样的,不会错的,还有其他方法吗

看看BIOS的各个脚的电压

网友:
R809T的编程器 经常刷BIOS ,反正刷BIOS是不行了

网友(2017-10-19):
刷了真的卡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