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笔记本快进桌面时黑屏,求思路。。

楼主(2016-03-12):
型号:HP DM3
板号:40GAB4100 AMD CPU 北桥216-0674026 显卡216-0728020
故障:快进桌面时黑屏,外接也是快进桌面时无信号了。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机器说装系统装一半就自动关机,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我一听,这不是散热问题吗,留机打单子。开始装系统测试,走到安装驱动时屏幕不亮了,但是风扇还转,指示灯也亮。心想,驱动问题。。换XP试试,没想到又是安装驱动时黑屏了。没办法,现装个原版的试试,可以进桌面了。下载驱动人生装系统,发现装了显卡以后又黑屏了。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去掉,重启就可以了。

这机器呢是双显卡,我把集显去掉以后可以正常进桌面,装上就黑屏,外接也是无信号。心想会不会是北桥坏了?换上一个北桥,可还是不行。再进系统仔细看下,这款机器集显和独显的驱动名字很像,会不会是我搞错了,是独显的问题?马上动手换了一个独显,可是没想到还是不行,还是快到桌面时黑屏,外接也是快到桌面时无信号了。我去,没想到会这样,没办法了,刷个BIO看看,固然还是不行。会不会是缺电压?正常显示时量了一下各大电压,都正常,进桌面黑屏时再量,还是正常。无语,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或者类似故障的朋友给个思路吧

补充内容 (2016-3-19 12:59):
好吧 最后还是驱动问题。装了个WIN7,用驱动精灵安装2009年的一个显卡驱动可以了。

网友A:
不要打驱动 装系统 装完 用官网最初始版本的驱动试下

网友B:
用官方驱动 纯净版本测试

网友C:
从装系统  然后到了解压驱动的时候跳过   等进系统后再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D:
amd的集显貌似是cpu吧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机器,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个AMD CPU试下

网友F:
应该是APU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打驱动 装系统 装完 用官网最初始版本的驱动试下

我试下吧,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官方驱动 纯净版本测试

只要不装显卡驱动,哪个版本都可以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从装系统  然后到了解压驱动的时候跳过   等进系统后再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已经试过了,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集显貌似是cpu吧

AMD的应该只有APU系列才是CPU集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机器,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等大神指导呢

网友:
CPU坏的话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APU 的问题

感觉确实有可能啊,真是CPU坏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试过了,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不行了

官网的也不行吗   那可能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机子  好像是一进系统就休眠啊 你可以忘折网面看看。我前几天碰到两台这机子。装显卡驱动进说面就黑屏  最后因为试给人家装系统只收了30,所以,就卸载了给人家了。收了30.  没有在往深里琢磨了。

网友H:
你可以这样,进桌面黑屏了。在按下开机按键,看看是不是休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这样,进桌面黑屏了。在按下开机按键,看看是不是休眠了。。。。。

嗯 我试试。你说的遇到两台?也是这个机器吗?不会是通病把

网友:
显卡和驱动

网友:
遇到这个有点脑壳疼

网友:
软件排除的话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可以装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就怕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不要装XP了,这样你是试不出问题的,先从驱动上找原因(官网下)再考虑显卡,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呢

网友:
用安全模式进去系统,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没CPU代换吗

网友:
要用官网的新版试试,可以把你的原有的卸载

网友:
觉的显卡或都 是显存有问题 吧。要不就是南桥

网友:
头疼的问题,唉!!

网友:
软件写的不错。

网友:
你可以尝试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进PE测试,安全模式也试一下,如果正常,大多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我以前把独显拿掉直接可以用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去官网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
加焊一下独显试试?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问题 不是就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