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换套件刷机报错4005,求解救方法!!!

楼主(2016-03-12):
iphone5s换套件刷机报错4005,求解救方法!!!

网友:
4005应该是CPU被吹坏了

网友:
刷机亮白苹果硬盘,不亮CPU

网友:
看报错的同时还需要看看 滚动条跑什么位置了才报的。

网友:
就楼上说的亮白苹果就i硬盘 不亮就U 我好几个4005 都是亮白苹果  硬盘多装几次就好了 估计点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