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烧了个洞,用模块救活了

楼主(2016-03-12):
    徒弟出去开店了,前两天拿台B460来,说不触发,我一看,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又是进水了,到3V 5V 芯片51125看,娘的,16脚已烧断,我用刀弄了弄,还漏一点点出来,下面很明显黑了,马上清理主板,吹干主板,量了各大电杆,没有短路,就笑了,飞线过去,因为只剩一点点,我接上的时候,特意用AB胶粘住了连接点,连51125都 一起粘上,怕脱 ,上电,正常了。打发走人
    第二天,接到徒弟电话,说顾客用了一个时,就不行了,我的妈呀,我想,估计是修不好了。因为一旦再烧坏,我自己也觉得修不好了,拿来再打开一看,娘的,下面都有个洞了。拆了51125,量16脚,因为已经烧黑了,直接对地,我掏呀掏,像掏粪一样,终于不短了,可也就表明修不好了。
    话说淘宝很伟大,上面什么都有,连人都有卖,我想搜一下,看有没有19V 转3.3 5V的电源模块。果然找到了。改了就成功了。都是很从3.3V电杆飞根线到BIOS第八脚。不要问为什么,懂得都知道。    我没积分了,哪个赏点呀
    给改 的朋友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去短路,3V 5V电杆不能短路,第二,拆掉两组上管和下管,第三,飞线到BIOS第八脚,给EC供电。

网友A:
哈哈,楼主人才,手头有片一样的,估计按你这方案也可行。

网友B:
只想问一下,这样C壳能装上去不,看上去有点像修显示器的感觉!没想到淘宝这强大呀,精神可嘉呀!!加分

网友C:
不知模块电流多大,可否链接发一下呢,也来几个试试

网友D:
艹现在都这么NB  那阵也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想问一下,这样C壳能装上去不,看上去有点像修显示器的感觉!没想到淘宝这强大呀,精神可嘉呀!!加分

能,模块只有一个硬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模块电流多大,可否链接发一下呢,也来几个试试

电流最大支持3a,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艹现在都这么NB  那阵也来试试

你也去试试,这板太贵了

网友:
这个模块真不错,解决了3.3和5V产生电路的问题 ,但我没用过,都是修好电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人才,手头有片一样的,估计按你这方案也可行。

谢谢,只是比较喜欢动手而已

网友E:
厉害呀!佩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呀!佩服,学习了

我这技术在论坛里算很差的呢

网友:
这个不错   我今后也试试  才晓的 还有这玩意儿

网友:
楼主NB这个点子都想到了

网友:
这样能装好吗? 不得不佩服

网友:
这样搞得稳定吗

网友F:
    淘宝还能没到这玩意     新鲜   不过楼主这样改了装得下去吗

网友G:
wo 我担心块头大了能装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G:
wo 我担心块头大了能装下吗 》?

模块只有一个硬币大,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还能没到这玩意     新鲜   不过楼主这样改了装得下去吗

肯定可以,不然不会改

网友:
这个没有那么难的 ,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连接发一下啊 我看看

网友H:
图纸上3V 5V都是5A的 这个会不会运行大软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纸上3V 5V都是5A的 这个会不会运行大软件掉电?

顾客拿去这么久了,没说有问题

网友:
牛B  改模块都行

网友(2016-04-14):
淘宝就是万能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是的

网友(2016-11-19):
这样稳定不??

网友:
待机时3 ,5伏供就全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