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掉电

楼主(2016-03-12):
待机 3V 5V 始终有
一,单独插电源 待机0.003开机 到0.6(电感电压都有 转换电压也正常)掉电-0.006再开 0.013(只有待机3V5V)掉电-0.006再开0.013反复如此了  二,单独插电池 也掉电 每次都能开机 电感电压 转换电压都有

三,电源电池同时 开机前充电电流1.1 按开机按键 电流跟一单独插电源情况相同
求思路

网友A:
掉电好难修吗?很技术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好难修吗?很技术的说。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请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请指教啊

看电压,看PG.看时钟.三看过后有收获!

网友:
我承认我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开机后用风枪对裸板吹,看吹到哪里掉电,就在哪里修

网友:
广达的 15V 容易出问题, 看这个问题 好像是 15V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