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U 触发0.06掉电,之维修。

楼主(2016-03-12):
接同行一台X43U 笔记本开机0.06掉电,

先拆,量发现触发后,后极没电,5VS,3.3VS没电。

量得Q55 G极在触发后,高电平变成了低电平,正常,再量+VSB没电。不正常了。

一路追到PQ1 PQ2,让我好找,以为在电池旁边或是ACIN旁边。其实在主板最下面。

SPOK有电。PQ1的G极高电平。就不对了。要么PQ2坏了,要么PR12坏了。

再量PQ2的D极一点电都没有,多半都是PR12问题了,换了PR12后,PQ1的G极变成2.5V。+VSB电压有了。

再触发电流刷刷上升,显示顺了。

又是华硕的电阻门,真是维修家的福啊,不然哪来这么多机子修啊。哈哈

老规举,有图有真像

网友:
仁宝的就是。+VSB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电阻门。。很好。希望加加权限。。

网友:
后继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思路清楚而且有图有真相,推断很有逻辑。

网友:
这个还好有图纸,不过发现这个+VSB很喜欢出问题啊,联想的很多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厉害,看到这个真的觉得自己学习了,以后要多注意这个信号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门。。很好。希望加加权限。。

我也想加权限,但5年了,我自己的权限还很低,不知道为啥么。。。

网友:
好,值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