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lus 电池电量使用过快求助

楼主(2016-03-12):
接到一台进水的机器,之前修过背光。
现在故障为放电速度过快,待机都消耗电量。充满电顶多使用6小时~什么都不干放着一天耗干并且电池自动保护无法充进去电,
需要激活后才可以充电。
更换电池无效。 请问这种故障应该从哪里开始查起?
附上IPhone 6 Plus 5.5寸元件分布点位图支持搜索。

IPhone 6 Plus 5.5寸元件分布点位图支持搜索.pdf

网友A:
不开机不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不漏电吗?

开机可以正常使用,补漏电

网友B:
不漏电又耗电快,那不是妖怪么?不过还有种情况,那看看它信号好不好?以前遇到过别的机子,RF线接触不良造成信号断续,然后机子就反复搜网,耗电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漏电又耗电快,那不是妖怪么?不过还有种情况,那看看它信号好不好?以前遇到过别的机子,RF线接触不良造 ...

他说可以正常使用哎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正常使用 不漏电   没道理啊  还换过电池

网友:
#在有图有真相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有图有真相补漏电

网友:
已经解决,硬盘旁电容漏电   去掉后待机恢复正常

网友:
肯定是漏电了 有电容不良  测测PP_VCC_MAIN 沿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