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不触发

楼主(2016-03-12):
测了 没有3V 5V     51125A的 1脚和6脚没有电压   是IO发出来的,  IO    EC BIOS   51125A  我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 我看好多帖子都是这故障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哪里问题 ,帮忙说下 谢谢。

网友A:
刷BIOS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B:
你查下 51125A的 13 16脚要是都有的话,那么8 脚跟 17脚就要有3 5V,如果没有3 5V输出就直接换芯片就好

网友:
把那个六角的管子拆了就出来了,

网友:
不触发是相对好修的,但是像你这个样逐个杀有可能造成人为故障

网友:
有无短路,查EC条件

网友C:
修好了么?????????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直接上图纸大家就可以和你一起研究研究啦

网友:
起码的几个工作条件都没写,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说的太笼统 没办法帮助你

网友D:
不管怎样 你的先刷BIOS 和换51125  完了再细查!!

网友:
脚位定义是啥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可能会有惊喜

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 51125A的 13 16脚要是都有的话,那么8 脚跟 17脚就要有3 5V,如果没有3 5V输出就直接换芯片就好

8 和17有3 5V 芯片我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么?????????

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样 你的先刷BIOS 和换51125  完了再细查!!

这2个我都弄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8 和17有3 5V 芯片我也换过了

看了下图纸,以前修过,但是不大记得了,现在重新看会图纸,8 和17 有就好了,待机的时候电感那里的3V 5V应该还没出来,需要按开关才出来的,而且这个机器EC BIOS容易出问题,建议再刷个看看或者查下IO条件

网友:
查工作条件.BIOS重刷.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个BIOS看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