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复A55主板 DDR3 236脚SPD无电压一列

楼主(2016-03-12):
                             客户送来一台机子说风扇转了屏幕无显示,插上诊断卡跑C1,直接说主板坏了,修好80,,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她又来了,估计不是内存条插下就好了真是主板坏了,她肯定去了别的店,别的店不会修直接叫她换主板,既然真是主板坏了直接说修好100,,,,经过一番讨价最后说80算了,帮你弄了叫她留机走人,她走后,拆主板,既然跑C1,是A55 AMD的主板,,就说明没必要测时序了,内存-VDD2.5-CPU-VTT-桥,,肯定正常,更没必要测PCI-E A11脚复位3.3V,A13与A14脚时钟0.4,或PCIA15脚复位3.3V,B16脚时钟1.6V,,,因为跑C1那些肯定正常,直接测236脚SPD与118脚和238脚系统总线供电是否有3.3V,果然236脚无3.3V,,,,既然236脚SPD无3.3,直接飞根3.3V的电压到SPD就行了,,飞过几次了从没见过有人返修,也就是完全可以飞,,,注明一下,SPD可以飞,238脚和118脚系统管理总线供电是不能飞的,即使无电压也不能飞它。     对你有用的话加分,不用我说了。

网友:
也不送个一分

网友:
这样直接报高点,让他来回跑

网友A:
这线可以再接的漂亮点

网友:
直接秒杀,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一下,SPD可以习线供电,数据和时钟总线不能飞电

网友:
数据和时钟总线不能飞线那是因为它们是信号不是供电。

网友:
SPD可以飞,238脚和118脚系统管理总线供电是不能飞的,即使无电压也不能飞它  MARK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238脚和118脚系统管理总线供电不能飞是因为这两个是信号而不是供电,SPD是内存BIOS芯片的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可以再接的漂亮点

确实这线飞得不够美观

网友:
SPD断线还是很经典的故障 一般断线点明显的话还是补下线美观点

网友:
这肯定的 芯片供电可以飞  控制信号线不能了 那逻辑时序不是乱了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是客户自己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