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5-571 待机0.04 维修

楼主(2016-03-12):
好久没发帖 现在分用完了  不得不想办法赚点啊

今天发个宏基的
故障:待机 0.04 不触发

过程就简单点略过就算了哈 毕竟口才不好 又没理论
待机0.04 这么新的板子 所以首先怀疑是短路  加上前2天下雨  所以怀疑是不是遭天杀的被雷给劈了

所以接下来直奔网卡

测了几个电容  40多欧  不正常了吧  这个地方该有100多欧的  拆之! 结果很满意!
再次插电,尼玛   还是0.04    待机3.3V-5V还是没有  按开关一样没反应  开关有3.3V了 月饼的视频里说过的待机3.3V和5V 有的是按开关后才出来
先前就测过全板的了 就网卡和EC的复位 阻值有点低

所以  还是先回到待机这里 阻值正常 换了芯片再说

换掉芯片后  待机3.3 和5V 都正常出来了  可待机电流还是在0.04A  不触发
再回到网卡打阻值 又回到了40多欧了
这下有点懂了 可能是存电了 或者就是那个EC的问题了  因为EC麻烦 所以我一般都不想动 所以先换掉  3、5V 的2个大电容

再次插电, 电流 0.00   三位数的电流表没办法啦!  按开关  电流飞升  直接装机

虽然这个BIOS 有人上传了   可我还是要上传上来
1:我没分了 上传BIOS多少可以加点分
2:我点亮的照片在这  可以证明我的BIOS是100%没问题的
3:我脸皮厚   各位给我加点分吧  真的是穷死了

网友A:
3v 5v的滤波电容坏了。电压输出不正常。所以不触发。奥另外前面待机芯片也坏的能是他们这2个电容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的滤波电容坏了。电压输出不正常。所以不触发。奥另外前面待机芯片也坏的能是他们这2个电容引起的吗?

不确定  因为换了芯片才出电压  换了电容待机电流才正常

网友B:
没遇到过啊,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3v 5v的滤波电容及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C: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啊

忘了拍个全照了  是独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啊,电容出问题了

滤波电容出问题是常事了  在很多机子中算是通病了 你没遇到是你机子接触的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出问题是常事了  在很多机子中算是通病了 你没遇到是你机子接触的少吧

有可能吧,实在想不起来啊

网友:
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个要是有个示波器的话,楼主估计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造成待机芯片保护作用,无法输出后极3、5V电压。

网友E:
下次记得给我加分

网友:
平时就该多发些经验帖子,帖子写多了,自然就容易写多了,分数自然就容易得到了

网友:
层主一针见血,佩服。

网友:
3V5V不是出来了吗,乍么知道是电容问题呀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记得给我加分

没问题  只要你发

网友:
赚个分多不容易呀

网友:
这电容爱坏吗??  用示波器 是不是好差呢 !!

网友(2022-04-29):
之前修到过一台联想的 也是大滤波搞的! 现在有台和你一样V5-571 (我的是集显),待机电流差不多,我这个3 5V是有的,电流来回跳一格,等下也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