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0c显示器用一会黑屏或卡LOGO故障

楼主(2016-03-12):
DELL E2210c液晶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黑屏(指示灯亮),重新插拔电源无果。有时开机卡LOGO不动。论坛有兄弟已经发过帖子更换驱动板上三颗25V100uF的电容后故障解决,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拆下三颗电容用电容表测量后发现一颗容量85UF,两颗容量在4UF,说明电容已经失效了,确认问题在电容这。这三颗电容外观都不能发现任何问题。以后有兄弟遇到这个故障有条件的可以测一下这三颗电容的容量,这样可以更加准确的判断故障原因,避免出现返修机。

网友:
这种故障很多时候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电容失效后,供电不足。又是一个好经验。

网友A:
我有时候看到电容是好的就不想换。以后还真的注意电容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候看到电容是好的就不想换。以后还真的注意电容这个问题。

电容外观一般可以看到鼓包,漏液。  但是电容失效容量不足的是看不到的,一般怀疑电容有问题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