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蓝屏116

楼主(2016-03-12):
不打显卡驱动也报错,系统内存CPU都换了还报,看到有人拆掉上下管显卡的,改集显试试拆了果然不蓝了,就订了显卡刚换上,晕结果上上下管时发现,上管和下管分不清了,二个7202,二个7430,哪个是上管???????
改集显

网友:
下次拆一定要拍照了,当时记住了过后就忘。…。…。…。……

网友:
7430上管,7202下管。

网友:
一般弄反了也没事的,只是说下管用料一般要比上管好而已

网友:
反了也没关系 不会烧的

网友(2016-04-11):
换了显卡好了没有

网友:
我个这们大部份都是修的显卡问题

网友:
同一板子其它部位的管子对昭一下

网友:
看图纸啊,或者从料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