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诡异的丢包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6-03-12):
自用的LGA1156主板,技嘉P55-UD3L,二奶机用来超频X3430的。

该板超频使用一切正常稳定,唯独板载千兆网卡RTL8111E偶而会丢包,丢包时打开网页卡顿。用发包软件测试网卡到千兆路由之间丢包率约在1%跳动,有时连续丢有时又一切正常。

丢包和任何配件,软件,BIOS设置都没有明显的关联性,仅仅和温度有此许关联,似乎冷机开机时丢包率大些,跑热了丢包率小,甚至不丢包。

然后就想修好这个丢包问题,先换网线,测路由器(用别的电脑)都一切正常,然后再拆下主板看网卡供电,八对线到RJ45接口一切正常。

怀疑是网卡芯片不良,找了片RTL8111F换上,能正常工作,但一样的丢包。查RTL8111芯片和PCH桥之间的两对PCIE耦合电容,1NF的,拆下来测容值和电阻都正常,没有失容和漏电的问题。然后就没办法了。。。。

今天无事又折腾,怀疑是否是时钟不稳定的问题,把ICS914时钟芯片的晶振14.318MHZ那个换了。故障依旧!

然后拆开拆去发现电脑时间比标准时间慢的多,一天一夜竟然慢了半个小时???于是把RTC时钟32768晶振换了。。然后,网卡不丢包了!

此故障修复,问题是修好了也不知道,RTC实时钟关网卡什么事?电路图里无论是PCIE,网卡芯片,还是PCH,CPU等时钟都是由ICS914提供的,为什么RTC实时钟32768会让网卡工作不稳定呢?

觉得这故障奇芭,经验共享,有高人能解释一下原理,那就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20-11-13 09:22):
又有一块主板华擎B85,板载网卡也是RTL8111E(超小封装)一样的丢包,准确原因是因为网卡开启了“节能已太网”选项,该节能选项和使用AR千兆交换芯片不兼容造成的。已将此问题反馈给TP LINK未果。

网友:
真心不懂,帮顶一下。32.768会导致网卡丢包,

网友:
不知道这种用外挂的网卡会不会丢包?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嘛!32.768晶振性能不良肯定引起桥工作不稳定,继而影响网卡的正常通信喽。

网友:
楼主你这主板丢包应该是
网卡芯片被雷霹导致的?

网友:
SB不正常工作,外围可能会正常工作吗

网友:
这两个故障居然有牵连、。

网友:
PCH工作不正常影响外设了吧

网友:
这几天奇芭故障遇到很多,又遇到一块奇芭主板。。请各位大神查查我那主板贴子。。。帮着分析下吧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少见,换32.768也说不通的,不过时间不对换它肯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