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52A23T BIOS

楼主(2016-03-12):
版号是 DA0HK9MB6D0  REV   显卡是 :N14P-GV2-S-A1 8M 的  百分百是好的  编程器读的  再焊上去还是可以进系统 一切正常  原机备份不是下载的

DA0HK9MB6D0 REV;D N14P-GV2-S-A1.rar

网友:
是 REV D 的  不知道伐上去怎么是一个笑的表情

网友A:
有个闪屏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下来看看

网友(2016-04-23):
引用 网友A:
有个闪屏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下来看看

你刷看看吧   BIOS 你放心用

网友B(2016-05-28):
不能用,下载后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下载后文件格式不对

不可能吧   BIN  格式的 我直接都刷好了

网友C(2016-08-06):
到底能不能用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能不能用啊亲

百分百能用的  你换个BIOS  看看  最好找同个牌子

网友D(2016-09-13):
不出集显供电 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集显供电 下载下来看看

不出集显供电 不一定是BIOS  问题的

网友(2016-11-18):
下载试试 希望可以

网友E(2017-07-15):
这个机器的图纸   没有个全的吗   下的都是  不全的   怎么回事   都不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的图纸   没有个全的吗   下的都是  不全的   怎么回事   都不赶下了

不会吧   我亲自测试OK 的呢   不可能回不全啊

网友(2018-05-02):
这机器我遇到个问题,屏无背光,但能看见屏在反复闪砾,不知此问题是不是BIOS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