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r2.0主板网卡不行

楼主(2016-03-12):
p8h61-m lx3 r2.0主板网卡不行  换了也不行  客户一定要主板是的网卡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现在认不认的到,在看下网桥这边。还有到桥

网友:
看了你很多帖子
发现你都是发的这么几个字
图片也没有、
问题也说得不知道
确实不会修
你可以报名远程培训
或者实地去学习
再不行找个技术好的师傅学习

网友A:
网卡不行是怎么不行?能说清楚问题吗?认不到还是插网线没反应?还是插上网线找不到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行是怎么不行?能说清楚问题吗?认不到还是插网线没反应?还是插上网线找不到IP?

认不得网卡  网卡的供电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不得网卡  网卡的供电都没有

供电没有就修供电啊,这还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没有就修供电啊,这还不好修?

不知道怎么修了  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修了  不太懂

看你的网卡芯片型号,然后找网卡的PDF或者是有用这网卡的主板图纸,看网卡的供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