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大学生寝室一只“小强”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6-03-12):
     本次主角:联想Z485 AMD平台 A8处理器
     故障现象:双显卡 双叹号
   此机是大学旁开店的同行送修。描述的故障是打不了显卡驱动,两个显卡都是叹号,系统换过几个,下官方驱动一样。上图 故障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独立显卡或APU有问题。一种是独显缺少供电,修过很多AMD显卡,缺供电打不上驱动的基本上是个通病。废话不多说拆机,分分种拆完。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取下南桥下面贴纸时发现罪魁祸首。上图 一只小强尸体躺在哪。并且感觉一股淡淡的味道飘上来。把小强尸体移开下面的电阻腐蚀了,用镊子一动MD 电阻不见了 。查图纸 。1M电阻!不太好找,看电路只是用来开启1.5vGPU转换MOS管的,随便找个100K的装上。 通电测1.5V有了。直接装机进系统 。到此维修结束。
         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是也是一个维修方向不是?走过路过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天天“捡”钱

网友:
GPU的1.5V转换不出引起的显卡叹号确实挺常见的

网友:
好厉害的小强啊,临死也要腐蚀个电阻下来!

网友:
确实,显卡问题先排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看经验帖子,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维修的方向跟思路,从这里可以看到楼主的经验----独立显卡或APU有问题。一种是独显缺少供电,修过很多AMD显卡,缺供电打不上驱动的基本上是个通病。这个就是大家看你的帖子,需要记住的一点,感谢你的共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经验帖子,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维修的方向跟思路,从这里可以看到楼主的经验----独立显卡或APU有问题。一种 ...

多谢加分,发帖的目的就是为了分享维修经验。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经验帖子,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维修的方向跟思路,从这里可以看到楼主的经验----独立显卡或APU有问题。一种 ...

我上次,遇到一台三星A4,APU+AMD独显的,所有供电都有了,最后到三星官网下了BIOS就是在系统下运行的,刷了就搞定......这部机是一个老客户的之后用了大约3个月我去修她哪里修,又出现这个"双显卡的叹号"....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修到这种机器就有方向了,以前一个换显卡和CPU都没好的。找看见这种经验贴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加分,发帖的目的就是为了分享维修经验。多交流,共同进步

是啊,分享经验的同时,别人或许会给你说些其他的,那样自己也能学到,我发过两个帖子,一个是改电路SONY的,一个是联想Y470 1.5V问题,我发了帖子之后才知道原来是通病,自己以后遇到也会直接去查这个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遇到一台三星A4,APU+AMD独显的,所有供电都有了,最后到三星官网下了BIOS就是在系 ...

BIOS问题是会引起的,我也遇到过,刷了之后三个月又坏了,拆机换个BIOS芯片再刷过试试看

网友:
哦呵呵,相当于捡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分享经验的同时,别人或许会给你说些其他的,那样自己也能学到,我发过两个帖子,一个是改电路SONY ...

论坛就是 集思广益的地方,大家多交流,就少走弯路。现在这行业有点下滑了,大家要团结才行。最恨杀价的,

网友:
这种小强 多多益善!  哈哈 这是小强吗  这是送财"童子” 啊!哈哈

网友:
小强真调皮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是会引起的,我也遇到过,刷了之后三个月又坏了,拆机换个BIOS芯片再刷过试试看

好的,其实我一直无没去修好,就不打驱动给好用着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就是 集思广益的地方,大家多交流,就少走弯路。现在这行业有点下滑了,大家要团结才行。最恨杀价的 ...

是啊,我们这边也是越来越难做了,现在都是很低的价格了,有时亏本的也做,为了就是留住客户,现在只能说多找些客户,多拉点维修量,不难真做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其实我一直无没去修好,就不打驱动给好用着先啊

要是客户要求不高,只要能用就行,不玩游戏,只要看看电影什么的不影响,那么可以试试不大驱动看下可以不,最好跟顾客沟通好先

网友:
金小强的机器恶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的二修机,都被做了手脚的。好郁闷啊  ,前天还在求高清图呢

做手脚的机器就不好搞了,等于人为的故障,人为的故障都不好修

网友:
这样导致的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    长见识了

网友:
关于打不上驱动,学习了

网友D:
思路缜密,维修不错,呵呵捡钱了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思路缜密,维修不错,呵呵捡钱了楼主

此机确实捡钱了,没什么技术。只是发表一下这种问题判断的经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确实捡钱了,没什么技术。只是发表一下这种问题判断的经验方法。

嗯,哪有天天那么难修的机器,故障解决就好

网友:
原来是1.5V GPU 电压没有出呀。 强

网友:
好的经验啊,值得分享

网友:
还是有技术含量的啊

网友E:
1.5vsus没转换成功也能有显示真是奇葩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sus没转换成功也能有显示真是奇葩机器啊

双显卡的机器,只要集显正常就能显示

网友(2017-09-26):
              哈哈 。这种故障明显的机器好修。。

网友:
哎  机器最不喜欢修可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