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可以单板刷机不?

楼主(2016-03-12):
我的意思是说单主板+维修电源+尾插能刷机不?

网友A:
不能 电脑的USB5V 比稳压电源的高  会引起稳压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电脑的USB5V 比稳压电源的高  会引起稳压电源保护

我不用稳压电源,用电池呢

网友:
没试过,不过感觉不可以。

网友:
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哦

网友:
是不可以刷的,要接上电池刷机,有些不插摄像头  刷机也会引起摄像头不能用的。最好整机刷机。

网友:
除了4s,其他都可以

网友:
不可以,刷机还要联网,苹果要验证各个组件的,所有的设备都要接上,比如说不接摄像头会报错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