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570(MA785R 09146-1)不跑码

楼主(2016-03-12):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570主机,开机两声短促报警,习惯取内存擦净上机,不报警了也不亮机,插诊断卡不跑码,复位正常,各个电压也正常,温度不高但都有,该怎么查?

补充内容 (2016-3-13 08:50):
已解决,刷了BIOS,重新安装好主板,原来主板安装的也有问题,同时解决了开机需要按F1键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吧

网友A:
楼主这个主板告诉你一个通病
这个问题是SB的问题
加焊或者重做
还有个是内存跟CPU之间有个5脚芯片

网友B:
刷BIOS 烤CPU座子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烤CPU座子看下

好久没看到你了
你的头像我喜欢
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那个师妹??

网友C:
在基地下载了个bios无果,发现这个板子开机脚开机时正常,开机后两个引脚都变成3.3v了,长时间短接不关机仔细研究了下,原来这机器引脚跟普通板子不一样,接入原来的开机套件就正常了,也能点亮了,不知什么原因,不过原来的bios数据跟现在的有点不同

网友:
修过一台 拆网卡芯片好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再装回板子时又不亮了,原因是cpu下点了个胶垫,这样板子在机箱里是变形的,去掉胶垫后就好了,不知厂家是不是在装机时就故意垫的,不知会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主板告诉你一个通病
这个问题是SB的问题
加焊或者重做

为什么你修的机都那么多通病,我就遇不到这么多通病的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基地下载了个bios无果,发现这个板子开机脚开机时正常,开机后两个引脚都变成3.3v了,长时间短接不关机仔 ...

DELL的机器开机针一直与其他机子不一样,你这板现在是好了还是没好呢?

网友:
好了,不但开机脚不一样,连cmos清除脚也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