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掉电

楼主(2016-03-12):
版号K42JR 3.0  显卡是216-0728014  桥是HM55   开始是不显示换了显卡后 还是不显示   刷BIOS 后显示了  老是掉电   再换一个还是掉电  修CPU  供电那  也不行  最后找了个BIOS 刷上去后  一切正常     也是在论坛下的   为了方便找  再  附加 传

网友A(2016-04-18):
内存贴纸多少啊我的K42JE  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贴纸多少啊我的K42JE  能不能用

你对好我上面的描述  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