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 怪问题

楼主(2016-03-12):
  论坛的各位大神 我待的这个地方大批的T400要维修  最近修的有个很怪的 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很多机器 来的时候能开机不了 电流跑到0.83 拆机 把BIOS电池放下电 再插上电 就亮了  然后提示时间不对自动进入bios 调下时间保存重启就不亮了  我找一块备用的板子 装上还是一样
我看论坛好像可以调bios解决此事 请问怎么调 还是需要刷bios?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怎么 独显改集显

网友A:
是合成BIOS吧,这个就要找会合成的人去合成一个试一下了,我还没去研究这个BIOS合成,所以暂时还不会搞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最后分离合成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合成BIOS吧,这个就要找会合成的人去合成一个试一下了,我还没去研究这个BIOS合成,所以暂时还不会搞

我从一模一样的板子上拆了bios堆上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合成BIOS吧,这个就要找会合成的人去合成一个试一下了,我还没去研究这个BIOS合成,所以暂时还不会搞

而且 我试过把独显关了只用集显 但是保存不了 保存的时候一直不重启 电流卡着不动 只能强关 再开又不亮了 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 我试过把独显关了只用集显 但是保存不了 保存的时候一直不重启 电流卡着不动 只能强关 再开又不亮了 ...

这个问题确实棘手,我也没修过这个板子,IBM的机器设计修起来都麻烦,看下有没有修过的或者专修IBM的来给你指导指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