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40主板 硬盘刷死 p4 e4短接没用啊

楼主(2016-03-12):
买了TTL线了,短接接好tx rx 呼出没反应,求助

网友:
换块板试试

网友:
1640有蛮多人。短接烧板了。目前据俺所知没有高手放出点在哪里

网友:
编辑器写入不是更加好吗

网友:
用编程器试试吧。

网友:
我自己的771640-003 REV A的硬盘PCB。短接E4和P4,通电接好CH341的TxRx使用死ROM恢复小软件没有任何反应,就试验将短接着E4和P4的线快速碰了一下地线,硬盘电路板立即,烧板了。昏~~~~
都是按照网上的资料操作的如下:
说明上说的是1640的硬盘电路板短接E4和P4,------没有作用!!!
U指令功能:
短接方法 1537和1590   E61和P2

         1444的需要短接P13 和P14

13xx的E112接E41

15XX以上的接E61和P2

13XX E112接3.3V高电平

1444 1552一样的 P14 P15接地 E112接E41

1537 1590 E61接P2

1552的E15和E27

1640的E4 p4

其实意思和接外置ROM的思路一样  就是让电路板从外置ROM启动 但是外置ROM又没有的情况下 就会进入COM通道

WD指令刷写需要专用的COM指令线,RX TX接口接法:硬盘电路板向上,盘体向下,跳线处共八根针,下面一排中间两根为信息线。

不要试验了通过TxRx的串口接针恢复Rom了,还不如自己找个一百来块的TL866CS编程器或者十五元的CH341烧录25系列的8脚贴片Rom来的实际,安全可靠!!!!!

网友:
1640我看到的都有ROM芯片,我都是直接吹下来用886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