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半成品BGA加热台

楼主(2016-03-12):
  加热为4块650W加热砖,用PID温控+固态继电器控温。框子是用方铝围成一个机箱,导轨买的光轴滑块改成。留有上加热支架点,但先不装了,直接下面加热台,上面风枪,积累经验再确定怎么做。
   考虑到大面积的主板加热时会变形,决定采用主板放在两条铝条上放平,中间用铝棒钻孔扭上可调节螺丝做支撑(采用调节螺丝是考虑到主板上有焊点,如果避免不了要顶住焊点,可以调节该处螺丝低一些)。
  温度显示还没校准,现在只是凭感觉先加热到100多度加热主板,过10多分钟后再加热到接近200度(凭经验在这里再用风枪稍吹一下元件就动了,那就是下加热差不多接近了),拆了一个AM2座子下来,主板也没有黄。平时单用风枪吹桥会有点黄了。
  手里的温度计好像坏了。准备再去买两个,拆桥时一个放在主板上面周围PCB板上(不放PCB板下方的原因是,我感觉量主板下面的温度会跟焊点的温度差太远,我需要的是知道下加热已经把主板元件面加到多少度了,举个例子如果PCB隔热作用大,PCB板下面已经到200度了,但板的上面只有160度,那我量出那200度有什么用?还是量上面的160度合适。  这是我跟很多人放测试点不同的一点) 。 另一个表就放在桥的上面,这个就可以测出桥芯片的温度准确度高一些。   这些只是个人的推测,以后再试验。

   因为今天只是试一下加热力度能不能达到要求,所以拆焊CPU座是比较随意的,用钳子夹下来的,焊点不是太好看。中间的装顶针的铝棒也没有安装。

网友A:
高手哈,当年的土炮也是这样制作的 吗?不过现在论坛的三温区也不贵,还简单。

网友B:
几年前坛里搞过“土炮”比赛,当时很多神炮登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坛里搞过“土炮”比赛,当时很多神炮登场

可惜了,那时我还没上论坛,没看到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钱,二手的才1k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那时我还没上论坛,没看到

你这土炮比不上当年比赛的土炮,当年好多都是用电陶炉再加个架子,风枪在上面,做成两温区的

网友:
费了不少心吧,呵呵

网友E:
红外加热上面的架子是买的,还是自己另外加工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牛人一个呀

网友F:
几年前这样做DIY的很多人 现在买个好的新的也不贵 高效维修 值得投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钱,二手的才1k多.,.,

大概主要的东西五六百有多了吧,还有就是工具不全,买工具花了一百多。不过工具可以以后用。二手的不知道怎么样啊,有的BGA做的也不是太好。折腾一下也好

网友:
是的,一边做一边想,没有个东西对照着,只能参考一下别人的,没有现成的配件,这个有点伤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外加热上面的架子是买的,还是自己另外加工的,。。。

自己买了改装的,都是些滑块,光轴,铝条铝棒之类的。麻烦的是给铝棒钻孔,没有钻台老是钻不好,又没有丝锥开牙,用VGA接口的固定螺丝来开牙,用力过了点又会断在里面。这几天有同行买了个钻台,我准备去买几个丝锥,等钻台到了,重新在铝棒上开孔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哈,当年的土炮也是这样制作的 吗?不过现在论坛的三温区也不贵,还简单。

版主见笑了,买不起好BGA呀,再说也不是专修主板的,只是有时会用用比较方便,所以自己乱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这样做DIY的很多人 现在买个好的新的也不贵 高效维修 值得投入

现在是学习维修,暂时用用,以后会考虑上专业BGA的。毕竟成品各方面都成熟嘛。

网友:
没这个必要了吧,迅维360,4000左右就到手了。很好用!!!

网友:
动手搞搞有点成功感。不过想要BGA的成功率还是买台BGA。现在价钱还是可以接收的。。

网友G:
上面那部份呢  就这样子了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部份呢  就这样子了么?

上面的用风枪,手动。等试过了BGA风嘴的温度的均匀性,再做支架。其实手动比较好控制温度,就是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的用风枪,手动。等试过了BGA风嘴的温度的均匀性,再做支架。其实手动比较好控制温度,就是不方便。

嗯  也是 自己diy很有成就感

网友I:
土炮比正规bga也不差

网友:
我也走过弯路,买一台要实惠,做一台是乐趣

网友:
专业的固然好,但只偶尔用一下,还是DIY一下,前一段时间看到的那个用调温电热炉做的,感觉很好,简单边捷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买一个BGA返修台来的好些,应该价格也不会差太多吧

网友:
买与制作乐趣而已

网友:
中间加个吹风口!这样就很不错了,发热砖只是当辅助,大范围加热的话,有可能会动到其他的零件

网友:
楼主99999   6翻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比较容易懂

网友:
红外加热上面的架子是买的,还是自己另外加工的,。。

网友:
不错,这东西主要在分人用!

网友:
做成要是效果好那不是能量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土炮比正规bga也不差

就这样的,有人上面用8205风枪,做的效果比买的BGA,效果还好,人工智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钱,二手的才1k多.,.,

5,6百还是挺值的,支持你

网友:
有启发  温控简单

网友:
这厉害啊 ,都做好了 传个图 让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