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257上电不显示,无内存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2):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板号     图3

上电电流 0.361 图4

测量全板电压正常,电流0.361感觉卡在内存这里,测量内存各大条件发现内存复位没有  图5

一时间也不知道从哪下手,这里没有,那就先查查看,查内存复位来源是直接由CPU产生内部上拉 看图6

内存复位要产生,CPU要收到 DDRAM_PWROK信号,此信号由一个与门产生 图7

板子位置 图8

经测量发现U7 4脚无输出  图9

U7 4脚要有输出,1脚跟2脚必须都为高,经测量1脚3.3V,2脚为0,不正常,查HWPG_1.5V来源于芯片PU1 13 PG信号,图10

看主板PU1位置有轻微氧化情况 图11

对氧化进行处理后测量测量PR29电阻阻值正常,一端也有3V,12脚PR30电阻阻值无穷大,两端引脚一端已经氧化全无,查芯片PDF 12脚定义 图12

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 图13

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设定引脚,上拉电阻很重要,从ACER ZQP的板子同样这个芯片12脚这里拆了个620K电阻过来,再次上电芯片PG产生了,DDRAM_PWROK信号也有了 图14

测内存槽复位也有了 图15

上电接屏电流 0.544 图16

这个电流,屏幕肯定要显示啦,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图17

 会员461077300鑫豆2024-3-18 20:35
 会员14451612元2022-11-3 17:54
 会员11473422元2022-11-1 16:33

网友A:
第一个?看的头晕,不会修笔记本呢!

网友B:
分析的很详细  比较容易懂 不错 不错

网友C:
内存复位要产生,CPU要收到 DDRAM_PWROK信号,——懂时序高人啊!

网友D: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电压啊

网友E:
首先,不会修笔记本不说,最后看到你工位也太打扫的太干净了。。。。。我的都是今天打扫后明天就脏了,吼吼吼

网友F:
乖乖,现在机器的电流这么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看的头晕,不会修笔记本呢!

你当他是台式机不就得了,3代台式机无内存复位你会怎么修?跟笔记本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你比我熟  哈哈

网友G:
看蓝总发帖,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个字,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详细  比较容易懂 不错 不错

哈哈,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看懂读懂我发的帖子,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复位要产生,CPU要收到 DDRAM_PWROK信号,——懂时序高人啊!

现在你也是高人,你也懂了这个时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电压啊

这个也是内存工作条件之一,缺少复位,内存一样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不会修笔记本不说,最后看到你工位也太打扫的太干净了。。。。。我的都是今天打扫后明天就脏了,吼吼 ...

还好啦,主要是我的工作不是以维修为主  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蓝总发帖,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个字,爽!哈哈

明天再发一帖,记得来捧场啊

网友I:
有氧化 换掉就是   了

网友I:
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天再发一帖,记得来捧场啊

蓝总发帖,必须捧场!

网友J:
            精华帖啊,每次看你发的帖子都能学到新东西,支持下加分了,,,

网友K:
楼主, 分析的不错啊,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L:
好厉害啊!宾哥……我现在用手机看的帖子不知在哪凭分

网友M:
修的太叼了  厉害 时序搞得很熟练哦

网友N:
呵呵 虽然看不懂,,,但是 还是看到修好了。。小白路过~

网友O:
这个故障修的不错,复位部分,时系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乖乖,现在机器的电流这么小了

这个是上网本,电流低一点正常,不过也有很多低功耗15寸大本,亮机电流才0.36A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氧化 换掉就是   了

如果只是找到氧化换掉就好了,那究竟是哪个信号问题也不知道,修的不明不白的,维修经验是需要积累的,现在这个12脚TON信号问题我是弄明白了,要是另外一片板子问题是这个芯片不出PG而已,但是有输出控制,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怀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确实,有图纸修起来确实好修很多,很多没图纸的,我都不怎么看,难搞,就算有思路,也很难找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详细  比较容易懂 不错 不错

看来你是看懂了,有没有问题需要提问或者维修的思路需要改进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精华帖啊,每次看你发的帖子都能学到新东西,支持下加分了,,,

谢谢,感谢长期以来的支持,哈哈,哪天把你的经验也给我分享一下,让我也给你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分析的不错啊,有图有真相啊

除了有图有真相,你还能从我帖子中看出点什么其他的来吗?或者是你觉得我的思路是否存在改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厉害啊!宾哥……我现在用手机看的帖子不知在哪凭分

呵呵,这个帖子的故障跟上次联想的那个机器差不多,不过CPU收到的PG产生的方式不一样,可以看得出这个复位信号也是经常出问题的吧,维修的时候没思路就想到什么修什么呗!多一个地方测量就是证明自己多一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的太叼了  厉害 时序搞得很熟练哦

这个很容易记,反正内存无复位那就去查DRAM_PWROK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呵 虽然看不懂,,,但是 还是看到修好了。。小白路过~

这帖子还看不懂,老老实实的去看三遍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故障修的不错,复位部分,时系很重要。-*

恩,最近修到的这个复位坏了两个了

网友P:
嗯,简单易懂。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Q:
楼主功力深厚!时序记清了!维修起来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嗯,简单易懂。楼主是个高手。

高手不敢当,我也是在学习当中,比我厉害的人,在这个论坛上有很多,我只是跟着学习,慢慢进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功力深厚!时序记清了!维修起来有思路!

恩,时序很重要,知道哪个信号不正常了,该去查哪个信号了,这样就好修多了

网友R:
修得挺好的,话说楼主主要工作不是维修又是什么呵?可以透露不

网友S:
很棒,360毫安cpu已经启动了。内存复位没出导致的故障还没有遇到,先收藏把。内存的复位,抓波,打值重要判断依据。

网友:
高手呀,呵

网友T:
电流这么小就亮机了。

网友:
这个例子不错的

网友U:
这款机器还有一个通病  是不定时死机,更换不同品牌无线网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V:
这个PU1芯片除了12、13脚外其他的都没有查一查吗?

网友W:
好信号的问题啊  修的好

网友X:
楼主技术高深,这板修的轻松,分析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得挺好的,话说楼主主要工作不是维修又是什么呵?可以透露不

主做管理还有技术支持,这些都是同事太忙修不过来或者难修的机器才到我手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S:
很棒,360毫安cpu已经启动了。内存复位没出导致的故障还没有遇到,先收藏把。内存的复位,抓波,打值重要判 ...

恩,内存这部分也是故障多多的,很多人都不会去测量内存复位,现在发了两个这样的经验帖子出来了,希望提起大家的重视

网友:
一般啦,还在学习中,经验大家一起共享,技术大家一起进步,你也发发经验帖子让我也学习下呗,通病之类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电流这么小就亮机了。

上网小本,需要的电流不高的,整机的电流用的都不大

网友:
共享一个你的经验给大家呗!让大家也学习下,迅维学员技术都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U:
这款机器还有一个通病  是不定时死机,更换不同品牌无线网卡可以解决问题

居然还有个通病啊,还是无线网卡引起这么变态,你不说的话,我遇到这个问题肯定要换主板去,这个板子有两片,这片修好了,另外一片干南桥干死了,又叫去换个南桥现在可以显示了,原先说是掉电,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明天问一问,掉电会不会也有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PU1芯片除了12、13脚外其他的都没有查一查吗?

这个是内存供电芯片,内存供电已经产生,所以其他条件不需要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W:
好信号的问题啊  修的好

以前遇到一个小进水的ACER也是PG问题导致后面电压没有,不过是后面芯片坏掉了拉低了PG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技术高深,这板修的轻松,分析到位

还可以,这个板子到手上不到10分钟就找到问题,发帖子还比修这个板子花时间呢  哈哈

网友Y:
看的头晕啊,唉,技术不够

网友H:
这位兄弟,说一说你对我发这个帖子的其他见解呗,一个字牛这个表达不了什么啊,或者说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查?

网友:
楼主很细心那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的头晕啊,唉,技术不够

这已经是很简单的了,自己再去重复看三遍吧!保准你看懂了,以后修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Z:
很详细!!!!

有没有其他补充的呢!或者说哪里详细了?哪里不详细了?哪些写的好了,哪部分写的不好了?说出来以后我发帖子的时候多注意下

网友:
维修多了,经验多了,细心也就来了,很多细节的地方都会去开始注意了,维修有时候就是需要细心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AA: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AB:
分析的很清晰,都能看懂,档内存查内存条件

网友:
赞,思路很清晰

网友:
说得清晰明白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向楼主学习

lvjingang -2 严谨灌水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   思路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那我写的帖子还算清晰吗?有没有哪里写的不好要改进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分析的很清晰,都能看懂,档内存查内存条件

恩,就是这个内存复位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
这位兄弟,你倒是说说看向我学习哪些啊?学习发帖啊还是学习技术啊还是学习思路啊?还是多学习发帖吧,把你的经验也共享出来给大家学习下  哈哈

网友AC:
"测量全板电压正常,电流0.361感觉卡在内存这里,测量内存各大条件发现内存复位没有"楼主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感觉能力,你长期维修的结果,还是你有用示波器打波形,来判定,

网友AD: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断电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这位兄弟,说一说你对我发这个帖子的其他见解呗,一个字牛这个表达不了什么啊,或者说说如果是你,你会怎 ...

呵呵,我是小白。才搞维修没有多久,

网友AF:
修的好轻松呀,学习了,楼主桌子很干净 思路很清晰

网友AG:
这是个上网本吧  不过说实话我修上网本很少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主要靠的还是经验比较多

网友:
不错,修得很深入

网友:
好东西,不错啊!好东西就得学习就得鼓励!加油!

网友:
DDRAM_PWROK这个信号身为小白的我们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不错的贴子,这个信号的前提条件是要出CPU要收到PG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内存复位,CPU还要得到PG信号,这个,我真是一直都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居然还有个通病啊,还是无线网卡引起这么变态,你不说的话,我遇到这个问题肯定要换主板去,这个板子有两 ...

哈哈 我有换下来的好板子  送你啦  运费到付

网友:
楼主写的贴子通俗易懂,电路也分析得很好。加分支持下!

网友:
分析透彻,不会修的看了都容易懂,发帖就需要注意通俗易懂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讲的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CPU收到 DDRAM_PWR信号才发内存复位

网友:
有时候容易忘记这个信号的测量!支持下

网友:
版主的技术杠杠的,思路也是很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太好了,学到知识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比较容易懂

网友:
冰哥,发贴,总是那样的有水平。

网友:
内存要出复位就一定是要先出内存的电源好信号,可以这么理解把?hm55前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  思路不错  理论很好

网友:
LZ 帮我大忙了 一直不知道呢

网友:
这个放大镜配合手机  果然得到老黄的真传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跟着思路一步步来,感慨万千,修机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上次我也有修到这个RT8207L的12脚电阻坏的  但却是不出内存供电 为什么楼主同样12脚没电压 却有内存供电呢................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都能看懂,档内存查内存条件啊。

网友:
现在的机子怎么0.5几就亮了

网友:
内存复位是不是只有笔记本才能修到,台式机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测量全板电压正常,电流0.361感觉卡在内存这里,测量内存各大条件发现内存复位没有"楼主怎么会有这么好的 ...

这个需要一点小经验  呵呵,这款机器就是这样的电流,所以才会知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AD: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断电

档内存故障未必会断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呵呵,我是小白。才搞维修没有多久,

那就多看一看维修帖子,多多发现问题,多多提问呗!刚学习,肯定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要多问个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修的好轻松呀,学习了,楼主桌子很干净 思路很清晰

思路一般般,太深我也不会  哈哈,对于桌子嘛!太乱了我就没心情维修了,看着心都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是个上网本吧  不过说实话我修上网本很少 学习了

上网本跟大本没什么区别的吧?都是一样修  哈哈

网友:
这位兄弟,多发些更有意义的回复吧,这种表达不出什么来,觉得不好的或者觉得不懂的都提出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AH: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分析的很到位。。。

还可以  哈哈,最重要是大家都能看懂,就这个帖子已经有人回复无线网卡会导致死机故障,这个是通病,虽然是我共享经验出来,但是我也能从大家的回复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希望你也能共享一些维修经验,让我也跟着学习下,没准你自己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档内存故障未必会断电吧?

这么说内存供电的这个pg不参与hwpg所以没断电?有点懵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