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大神有9lprs485cglf定义的

楼主(2016-03-12):
是个时钟芯片,找半天了。都没有,求定义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找不到数据手册的  找个类似型号有图纸的板子 或者跑线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你的帖子都这么几个字
下次继续这样 直接请你老师出来处理

网友:
这个时钟的脚位与RTM880T-792/794  9LPRS475  SLG8SP625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下别的时钟芯片脚位看看

网友:
华硕M4A77TD的主板用这个时钟芯片,你开点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