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源示波器在一些常用测量点抓波时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3-12):
本人刚买了一台普源DS1102E示波器,暂时不太会用。目前只会测晶振和pwm电路电感前后端波形。
在论坛也看了不少关于示波器使用的帖子。但是好多示波器品牌都不一样,看的脑子稀里糊涂。特发此贴,希望哪位大神能给我指点迷津
  1:在测量晶振的时候是自动触发 并且采用上升沿  (自动触发不考虑触发电压)
  2:在测量电感前后端是同样是自动触发 采用上升沿 (如果电感后端无电压,可用单次触发,判断是不是过压保护,或者滤波不良导致的掉电)
  3:在测量复位信号时,如plt_rst#因为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并且是瞬间的过程。所以采用单次触发,下降沿(关于触发电压我个人不是太理解,认为只要不超过输出的最高的电压即可,如有不对请及时提点)
  4:还有bios的片选,以及ADS#同第三条
  5:还有就是关于内存排阻上的三次跳变波形,一直都不太懂。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希望能及时提点,还有我的示波器在选择单次和自动选项中间还有一个正常选项,这个选项在什么时候用的到。还有上升沿下降沿中间也还有个既有上升也有下降的选项这个选项该什么时候用。  由于下班回家就没有拍照了,明天拍个照片,希望大神们,能给我个醍醐灌顶

网友A:
问题 好多 对于示波器的使用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迅维新出的一本书中有关于示波器的使用介绍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 好多 对于示波器的使用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迅维新出的一本书中有关于示波器的使用介绍可以看下

在哪呢  能把链接发给我看下吗

网友:
我也有台100M普源示器,对BIOS片选信号我特意用好的主板设置一些故障进行测试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时有时无。多种方法都试了,感觉国产示波器确实不可靠,不稳定。

网友:
我脑子里面连你这些概念都没有,我现在就是想从哪里可以看到详细的示波器教程,最好是有手把手教的最好了,最近看到个黄大师的黄书---《电脑维修基础不是事儿》,听说有讲示波器,好想搞一本

网友:
我也想搞一本看看,不知道有没有指点我们按设置调了以后还是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的详细介绍,如果有就值得收藏,也可以说是一些不会用示波器的案例,有看过的给个图,让我们学习一下了

网友:
我来告诉你,其实你只要调好触发电平就可以了一般400-800毫伏,啥波都可以抓,不管上升下降沿都可以抓

网友:
我也 想要这本书, 有链接么

网友:
同求啊,书的名称叫啥,立马秒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