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连接nct5532D的电阻阻值大小

楼主(2016-03-12):
刚接到一块板子,不加电,IO是nct5532D,量了一下,应该是开机桩没把IO29脚拉低跳变,跑了一下线,29脚连到电阻A上,然后再连到电阻B上,之后连到开机桩上,拨动开机桩,电阻A的一端有跳变,另一端(连29角)电压基本没变。

我想问问电阻A应该换个多大的?(我用镊子短接了电阻A两端,可以加电,应该是电阻A坏了)

网友A:
没拉低 你看下ATX的线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291-1-1.html
这是一个和我的板一样毛病的贴,我的应该也是那坏了,但不知道应该那个位置应该换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拉低 你看下ATX的线路

nct5532D参与开机的脚应该是29.28.31.3X,现在是29没有跳变,连接29的电阻一边有跳变,另一边没有(只降了0.1V),我想应该是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ct5532D参与开机的脚应该是29.28.31.3X,现在是29没有跳变,连接29的电阻一边有跳变,另一边没有(只降 ...

那你可以直接短接看看
要是不行换掉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直接短接看看
要是不行换掉IO

短接可以加电,就是不知道托底不,会不会烧了什么,或者先换个2R2电阻试试?

网友:
A电阻你看一下是不是连开关针的,如果是换个100欧以下的或者直连都行,B电阻应该是给开关针的上拉电阻,一端应该有3.3V

网友:
把板号发上来,如果有图有点可以给你看一下是多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