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0-70电池开机闪屏现象

楼主(2016-03-12):
联想y40-70电池开机闪屏,插上电源之后就正常,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家有遇到过的么,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电池试过?会不会是功率不够导致?手上有台外星人,用客户的适配器几分钟后屏幕就会跳,用我的测试3天了都没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电池试过?会不会是功率不够导致?手上有台外星人,用客户的适配器几分钟后屏幕就会跳,用我的测 ...

应该不是,插上电源就好,拔下后,基本上就正常

网友:
这机器过保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插上电源就好,拔下后,基本上就正常

哦,那你看下屏接口的信号在闪的时候是否有些不正常的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都已经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你看下屏接口的信号在闪的时候是否有些不正常的

没有图纸,不太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机器都已经修到了

我在学校里,所以遇到的新机器会比较多

网友:
闪的时候测测屏接口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