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6-03-12):
如题联想V360上电不过内存。原故障客户说大短路而我接手插可调是待机偏高自动上电到1.4无跳变。拆机摸CPU乌龟壳烫手-拆掉后里面已经烧毁掉点-GS短路换62882解决。换好上官后上可调待机正常第一次自动触发上电到1.04后无跳变-PLT_RST#已有-刷了SB的BIOS不行然后搞了个合成的SB BIOS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OS故障-现在很纠结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主板能4秒强制关机后可以在按开关触发

网友:
尽量多测式后,换桥U/桥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机  cpu 挂的多  据说

网友A:
我也怀疑CPU但是我换了都是I5的。手里现在没有P6200的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有没有读取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怀疑CPU但是我换了都是I5的。手里现在没有P6200的

你的龟管都烧成那样了  怎么不换一对了  我的话 4个都干掉   有些 软击穿 或者性能不好是测不出来的   还有 搞维修 自己多搞点测试配件  楼主比较有钱啊  测试都用I5  看来我都落后了  我这里一大堆P系列的U  去年买了1斤多 来2个回收的 第一个坑爹 给我25一斤 给我撵走了   低2个给我60一斤  我要100后来 买了1斤多

网友:
哎说来惭愧啊。店里有台朋友送的泰克TDS2014当时朋友买的时候1万多。哎不会用。没人教过。朋友给我的时候就只有示波器也没个说明啥的。。。就靠一把万用表混日子哎。。。丢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龟管都烧成那样了  怎么不换一对了  我的话 4个都干掉   有些 软击穿 或者性能不好是测不出来的   还 ...

.....佩服LZ。。我店里现在修的机器都是2代的U占多数。1代的都很少碰的到。。。。。不行明天买2个6200放店里

网友:
    上管坏了, 你量量集成电压出来了没  还一个就是。    这个显卡的复位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要是不过内存那就查查内存条件SMB,SPD,VERF,RST等是否正常还有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要是不过内存那就查查内存条件SMB,SPD,VERF,RST等是否正常还有时钟等

是的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要是不过内存那就查查内存条件SMB,SPD,VERF,RST等是否正常还有时钟等

知道了我一会查查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纠结,楼主搞好后记得告诉我们答案。

网友:
别人修过的看认为的少件没有呢

网友:
这个搞搞 就乱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要是不过内存那就查查内存条件SMB,SPD,VERF,RST等是否正常还有时钟等

内存SMB SPD--DATA-SLK都正常。RST为0.28V VERF为低。看拉下RST由CPU直接发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一样吗?要是不过内存那就查查内存条件SMB,SPD,VERF,RST等是否正常还有时钟等

请问下RST不对吧。

网友:
P的U 便宜 备上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MB SPD--DATA-SLK都正常。RST为0.28V VERF为低。看拉下RST由CPU直接发出啊

VERF是内存电压的一半,RST不对,是由CPU出来的,一般有个上拉电阻,有些没有上拉电阻,你去查下DRAM_PWROK正常不,CPU要收到这个PG才会发出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RST不对吧。

恩,这个RST不正常,正常是3.3V或者1.5V或者1.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