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 触摸屏左上角失灵,如何维修?

楼主(2016-03-12):
被TB不良商家骗了的机子,说是mini2,实为mini,现在触摸屏左上角2cm宽X4Cm高的区域无法触摸,但关屏,再次点亮后,触摸无反应的区域又可以触摸了,过一会再次失灵了,关屏再开屏幕后又可以触摸了,如此反复,系统是最新的9.21 无越狱,请老师们给看看是哪里毛病?最好是只维修不换屏.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触摸屏没换好,重做重焊触摸屏或者买个新的触摸屏带触摸IC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没换好,重做重焊触摸屏或者买个新的触摸屏带触摸IC座的。

向您请教一下,焊接触摸iC座,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焊接的是软排线吧?

网友:
问下,焊触摸排线上的芯片温离就调到多少

网友:
换屏,重新换一张

网友:
先来个实物图好分析啊

网友:
开机无触摸的时候测试一下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