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老外用的机器MBX-269

楼主(2016-03-12):
      今天接到个老外的机器MBX-269,上电看下,触发一下就不触发了,电流上到了0.123,拆开机器,35V正常,开关电压为0V,中间接了个电阻,一端阻值正常,另一端却为0,尼玛,短路了吗,测电阻都为0这端到EC脚为无穷大,这个是什么情况?断线加短路吗?直接割线飞到电阻还是为0V,什么情况??测BIOS1256脚
都瞬间有波形,先不管,一个个的测,EC的供电 时钟  都正常,唯独复位的上拉电阻一端3.3V另一端却为0V,阻值也是正常的,修到这里,其实问题就指向了
BIOS和EC,刷了个BIOS无果,问题很明显是EC的问题了,手里刚好4个全新的EC,换了个上去,尼玛还是一样呀,无任何变化,再换一个还是鸡巴鸟样,这真的是
EC 问题啊,再换一个,*脏话*,开关还是为0 ,但是复位已经有了耶,直接给快关一个3V的电,*脏话*触发了,电流上到了0.123不断掉电,测sus_on  run_on  15v的
升压均为正常,此时内存供电并没有,查芯片的供电为0,这个是个5V的供电,是由5v转换两次而来,控制几却是15V,实测没有,飞线过来,尼玛亮机了,哈哈

网友:
兄弟,可以,不过怕会返修哦 。

网友:
这个机器是I5的吧  索尼的 不好修 碰到几台没有搞定

网友:
我现在修到这台,开关没电,,应该是通病,但论坛查不到解决方法,只有慢慢查,来这一看,,受教了,我也去查查

网友:
尽量确定后再动手维修,以免有返修的概率

网友:
这机是什么品牌啊,我咋没看懂啥品牌呢

网友:
没图   看不怎么懂啊

网友:
ec没复位的时候,很多的脚都处于gpio吧,电压都是2.3,这个我记得月饼讲过。

网友(2017-07-02):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只要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ec没复位的时候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强大厉害

网友:
大晚上的定楼主一个强大的技术含量的定楼主一个强大的技术含量的定楼主一个强大的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