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5不显

楼主(2016-03-12):
发个水贴 联想AMD 4核垃圾机  电流0.4不动  不显示 不测电压  直接上BGA 秒杀了  4合1的APU空焊了 应该 版号是CFT31i吧  遇到的新手可以秒了   没有外观 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A:
这机器是外接笔记本电源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外接笔记本电源的那种?

对  就是那个  外接方口的垃圾比蜗牛还慢  E2的估计是  还四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就是那个  外接方口的垃圾比蜗牛还慢  E2的估计是  还四核哦

联想这种机器都是些价格便宜低端的,至于质量,我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