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刷的bios编程器能刷吗

楼主(2016-03-12):
GA-H61M-S2V-B3 ,反复重启,有复位,想刷个bios,百度找了个12年的bios文件,后缀是f6,总不要什么分离了吧,编程器能刷4M的h61ms2v.f6文件吗
另外技嘉有两个bios芯片,随便弄个下来刷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有的可有的不可以,用winhex打开看一下,对比下文件大小,对比下文件的开头和文件的结尾

网友:
应该可以的 你用编程器读取一下 能读到一般都能刷 技嘉官网很多也是F6的 刷过几次了

网友:
两芯片对换下就好了

网友:
技嘉 的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刷,而且技嘉官网上都有下载的,为什么还要在X度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