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优雅 A460P-I3G 电流到1.22 就掉电自动循环重启。。

楼主(2016-03-12):
求助:神舟优雅 A460P-I3G 电流到1.22 就掉电自动循环重启。。 拔了内存 电流到1.0左右 就掉电自动循环重启。。
是什么问题呢?? CPU?显卡?还是有某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A:
CPU供电电容 看背后是不是那种大的 加330就好了

网友:
先刷BIOS确定一下问题

网友:
打显卡16对耦合电容 刷BIOS  最后不行重置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B:
我只能帮忙顶。。

网友:
确定掉电是温度引起还是主板硬件出问题了,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还是那句话 垃圾神州

网友:
换内存,刷BIOS,加焊CPU,不行再考虑别的吧。

网友:
先刷BLOS,在查查各路供电,显卡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容 看背后是不是那种大的 加330就好了

这个背面没有大电容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帮忙顶。。

感谢帮顶,我在思考如何修中。

网友:
这款没有大电容吗。加两个电容到CPU供电端

网友C:
改6个330电容  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不足

网友:
BIOS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6个330电容  就好了

没有大电容的。。。。。。不过最后发现是内存问题。。。。。换了3个内存 才发现是内存问题。。。。。。换两条内存 偶然能开机 只要关机断电后 再开可能又掉电了。。。。但我的内存在别的机器上又正常用的。。。。最后换了一条新的16004G 却可以了。。。。。

网友:
差点把你害死,有说刷BIOS有说含显卡的

网友:
这款机子是有大电容的啊   用三星内存  超级兼容

网友:
解决了,是内存的问题,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