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41VW驱动板的问题,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16-03-13):
自己朋友的一台最大分辨率1920*1080的AOC 2241Vw显示器突然无法使用推荐分辨率,1440*900、1280*720等正常分辨率都没有选项,最大分辨率达2048×1080,借了另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拆下驱动板的25芯片用编程器读出了MCU并写入了故障的25芯片,故障依旧,又查到VGA的12、15脚分别通过100的电阻连接到VGA接口附近的24芯片的5、6脚,自己判断这个24芯片就是驱动板的DDC存储器,二话不说又拆下了好的DDC读出写入了坏的,但还没有正常,结果祸不单行,拆下好的24装上板后连借来的显示器都和我的一样分辨率不正常了,现在除了淘宝买新的驱动板自己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所以想问问各位师傅问题出在哪?是不是刷DDC的方法不对,要用VGA接口的编程器才可以?

网友:
直接清空24C08吧。

网友A:
对的,可以直接清空可以的,或者是直接更换一个新的,不需要刷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可以直接清空可以的,或者是直接更换一个新的,不需要刷写了。

您好,我已经擦除了两个24C02,结果还是不行,最大分辨率2048*1536,正常应该是最大1920*1080,没有1440*900分辨率选项,电脑和VGA线确定没问题,因为用另一台好的显示器显示正常,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对了,我的编程器没有“清空”只有“擦除”,是不是一样的?清空的话二进制数据应该全是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已经擦除了两个24C02,结果还是不行,最大分辨率2048*1536,正常应该是最大1920*1080,没有1440* ...

擦除就是清空,清空后,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等待你的反馈消息。

网友C:
谁告诉你24C02能清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24C02能清空的,

哥,二楼和三楼的师傅说能清空的,现在我整个驱动板上的两个24C02已经清空了怎么办?而且两台显示器已经不正常选择分辨率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二楼和三楼的师傅说能清空的,现在我整个驱动板上的两个24C02已经清空了怎么办?而且两台显示器已经不 ...

这个是存储着厂家的一个预设值的,厂家一般都不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c08是什么作用啊?本人新手还不太懂

这个芯片就是存储厂家预设值,最佳效果 分辨率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存储着厂家的一个预设值的,厂家一般都不提供的

但我现在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而且两台显示器的分辨率都不正常了,借来的好的显示器我拆过25芯片读过MCU装回来也正常,就是拆VGA接口旁的24C02读出(只读没写没清)后装回就不正常了,那么故障原因是说这个24C里原来的程序被我弄丢(坏)了?24C芯片都不能动的?

网友C:
你刷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两个弄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刷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两个弄反了.

你好,确定是没有搞错的,就算搞错了也应该有一个是好的,但现在就是两个都分辨率不正常,我搜过论坛的帖子,关于DDC问题的大都12、15脚的问题,现在两块驱动板我都确定12、15脚连接到24C02的100的电阻、线路都正常的。实在找不出原因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确定是没有搞错的,就算搞错了也应该有一个是好的,但现在就是两个都分辨率不正常,我搜过论坛的帖 ...

我的意思就是,你把坏的读出来, 写进好的了.

网友:
用什么刷的程序

网友:
就很普通的USB接口的24、25编程器。

网友:
dfs规范地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多个